[求助] DAC输出噪声仿真方法求助

楼主(2023-04-17):
如图,里面有一个指标是output noise,请问在candance里面要怎么仿这个指标呢

楼主:
具体来说,如果用noise仿真,那么输入port应该放在哪里呢,数字输入端?参考电压输入端?

网友A:
用tran noise,给固定输入,看你的输出噪声。或者pss+pnoise能收敛的话也可以用这个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ran noise,给固定输入,看你的输出噪声。或者pss+pnoise能收敛的话也可以用这个去看 ...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2023-12-29):
请问下楼主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