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跑pex报错问题求助!

楼主(2023-04-17):
想问一下各路大神,新手画版图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之前drc和lvs都能过,跑pex仿真的时候提示出现fatal error,要查看logfile去解决问题,然后去找到它生成的log文件,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出来是哪里有错,那这应该怎么找到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virtuoso自带的cds.log也看不出来哪里有错,提示有错都不知道有什么方向可以改的

网友A:
start RVE是没有结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rt RVE是没有结果吗???

run pex的时候会报fatal error,出不来全是寄生电容和寄生电阻的那个calibre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run pex的时候会报fatal error,出不来全是寄生电容和寄生电阻的那个calibre文件
...

这就不知道了

网友(2024-05-06):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信息不全,没法分析

网友:
check the pin or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