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_SAR ADC非二进制冗余为什么可以加快速度

楼主(2023-04-17):
论文中都说非二进制冗余方法可以加快速度,是因为可以准许某些程度的比较错误,
我有个疑问,这种非二进制冗余可以用是在某一个bit错误但其他bit没有错误的前提下才可以使用,而且该种方法也会比常规方法多1个bit,那么其他没有错误的bit是不能够加快速度的话,你多一个可以加快速度的bit肯定是比原来的时间要长的,为什么可以加快速度呢?

上面说的太绕口,举例说明,原来是比较3bit,每个需要3us,总共需要9us,这是在比较器能够稳定的情况,用冗余方法后,你比较4个bit,但是只能错误1个bit,其他的3个bit是不能错误的,因此需要3*3us+1*1us=10us也是比原来的要多的. 那么为什么该种方法可以加速呢?
希望大神解惑.

楼主:
是因为越往后,比较器稳定的时间越短,因此会有效果吗?

网友A:
假設10bit SAR ADC, 每個 bit 全部都需要 R/C time-constant settling 進 10-bits, 尤其是前幾個 MSB time step 很大, DAC  settling 進 10-bits 會需要很久的時間, 如果塞個 redundant bit 將前面的 MSB 需求降為 settling 進 6-bits 即可, 整體上會提升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設10bit SAR ADC, 每個 bit 全部都需要 R/C time-constant settling 進 10-bits, 尤其是前幾個 MSB time  ...

谢谢回答,所以还是几个MSB本来就需要很多的时间才能稳定,而后面LSB相对需要较短的时间;

顺便问一下,现在产品中有用这种非二进制的还是用二进制的来做啊

网友:
这就是权衡问题了,并不是说用sub radix 2就一定可以加快速度的,本来比较次数也变多了,但是因为多了一位(或者更多位),有了更多排列组合的可能,所以每一位的settling time都可以减小一点,即使前面比错了后面也可以纠正回来。

网友B:
至于用二进制还是非二进制,一般来说还是会用二进制的,可以在中间相同权重位多插几个,若是用非二进制,最大的问题就是mism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于用二进制还是非二进制,一般来说还是会用二进制的,可以在中间相同权重位多插几个,若是用非二进制,最 ...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