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今年ISSCC的zoom 后级用噪声整形sar代替sigma-delta

楼主(2023-04-17):
提出的创新点有跳过重复采样 这里的重复采样指的是啥?zoom adc中粗量化和细量化不是都是同时采样的吗  这里跳过采样的意思是啥? 有大佬解答下吗 还有前级粗量化这篇论文中采用的DS(digital slope+二阶预测) 应该也能用sar替代把 求大佬们指点

网友A:
prior art里积分器反馈的时候如果采用opamp进行离散时间积分,每一次反馈都需要在CDAC上采样,然后charge transfer到Cint上,传递完之后CDAC上存的信息就没有了,需要重新采样一次
之所以用digital slope不用sar,是为了避免sar可能产生的非单调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ior art里积分器反馈的时候如果采用opamp进行离散时间积分,每一次反馈都需要在CDAC上采样,然后charge t ...

感谢大佬的回复。不过单调性不太明白,去找了下解释(随着输入的增加而增加,或者保持不变,则认为是单调的)。是因为sar 可能出现dnl不在1个+-lsb之内,造成失码 变得非单调吗(因为二分法搜索?);而digital slope是斜坡下降 所以单调吗?  验证这种结构前级能否先用sar来验证呢 求大佬有空指点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ior art里积分器反馈的时候如果采用opamp进行离散时间积分,每一次反馈都需要在CDAC上采样,然后charge t ...

还有 大佬是看过这篇码 跟以往的zoom的原理相同吗? 以往的zoom 是sar粗转换后 得到的码值 与sigma-delta量化得到的码值结合(同时也作为输出) 重新切换sigma-delta上的DAC开关得到新的残差 然后继续比较量化。   这篇的话DS粗转换 得到粗转换得码值 因为merged dac 天然的得到残差 NS-SAR细量化 然后根据细量化的码值 在粗转换的码值上加减冗余的量?(得到新的粗转换的码值) 然后重新切DS的开关 得到新的残差在比较 是这样吗?   还是说只是清空了NS-SAR 复位了 残差还是原来的残差 ,但这样出来的码不都还是一样的吗 ?

网友(2024-07-17):
这是哪篇论文,能不能发出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