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关于2阶1位CIFF SD ADC调制器电路结构

楼主(2023-04-17):
最近刚接触ADC相关的知识,准备做2阶1位量化的CIFF结构SD_ADC,在simulink中建模仿真完毕后转cadence用verilogA进行仿真,照着几篇论文的结构搭电路,输出导入matlab分析SNDR在0附近,感觉是电路结构出了问题,遂求一个详细些的仿真结构以供参考,感谢

网友A:
你这描述的也不具体呀,也不知道你是哪里出了问题。能给的建议是,先做一阶的,再做二阶的。先仿真开环状态,输入DC量,看积分器传递函数对不对,反馈极性对不对;再把反馈接入电路中,防闭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描述的也不具体呀,也不知道你是哪里出了问题。能给的建议是,先做一阶的,再做二阶的。先仿真开环状态 ...

请问我想按照您说的对开关电容积分器仿真,理想的全差分运放怎么搭建呢

网友:
付费质询吗,能我这有电路现成给你,但是是理想的,实际我这也有

网友(2023-08-15):
引用 楼主:
请问我想按照您说的对开关电容积分器仿真,理想的全差分运放怎么搭建呢 ...

也在搭模型,一起看看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