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run仿真报错,*F,FLXDFLT

楼主(2023-04-17):
xrun: *F,FLXDFLT:SPECTRE 19.1 ISR5or older was found. XCELIUM AMS Flex requires SPECTRE 19.1 .ISR6or greater.The Spectre version may be specified using the spectre_path option or provided via the system PATH.To disable AMS Flex add the disable ams flex option.It will not be possible to disable AMD Flex from XCELIUM 21.03s001.

数模混仿的时候报错,请问这是spectre版本过低的缘故吗,换个高版本的是不是就能解决了,求救大佬!

网友A:
AMS Flex 是什么,一定要用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S Flex 是什么,一定要用它吗?

我没有设置这个option,也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A:
看报错信息,你的spectre是SPECTRE 19.1 .ISR6么,不是的话,在.bashrc里disable AMS Flex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报错信息,你的spectre是SPECTRE 19.1 .ISR6么,不是的话,在.bashrc里disable AMS Flex试试看。 ...

spectre是18.10,报错信息就这一条,但log里最后一句说不能禁用AMS Flex

网友:
引用 楼主:
spectre是18.10,报错信息就这一条,但log里最后一句说不能禁用AMS Flex

你不从XCELIUM 21.03s001里禁用AMS Flex不就行了嘛,在初始化配置文件里设置禁用。

网友(2023-05-31):
升级版本就可以吗 禁用也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