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积分器中使用verilog-a理想全差分运放,发现不稳定。

楼主(2023-04-17):
       各位前辈好!小弟在开关电容积分器中使用了verilog-a形式的全差分运放做仿真,发现积分输出的波形总是在振荡。
       全差分运放的代码就是从本论坛上找来的,关键部分如下。
       小弟困惑的点是,从代码来看,运放就是一个单极点系统,应该很稳定的呀,为啥会这么振荡呢?

楼主:
自顶,走过路过的来看看啊。

楼主:
自顶,有没有人来指导一下啊

楼主:
顶顶顶,有没有人来看看呀

楼主:
自顶,有没有人路过来看看呀

网友A(2023-06-07):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第一、这个代码是个两级运放,参数设置的不仔细可能天生就不稳定,不能当作理想运放来看,调整一下参数设置看看,第二、你环路可能也不稳定,跑个稳定想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第一、这个代码是个两级运放,参数设置的不仔细可能天生就不稳定,不能当作理想运放来看 ...

感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