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spectre后仿网表进行后仿真

楼主(2023-04-17):
我最近在用PEX对版图进行spectre后仿网表的提取,提取好之后进行后仿真,发现结果不对,我就找原因,后来发现一个很蠢的事情,就是我把spectre后仿网表文件xxx.pex.netlist中关于电路的连接及定义部分全部删除,还能得出跟之前一样的仿真结果(当然都是错误的),如下图所示

左图是spectre后仿文件,主体部分应该是晶体管的定义和连接声明,具体我也不太清楚,然后我全部删除,变成右边这个只include了寄生参数文件这个样子,居然删除前后仿真结果不变?!原来仿真结果全部都是寄生参数的作用结果,晶体管根本没连接上电路?!请问大佬们这是什么原因啊,自己都快蠢哭了

网友A(2023-08-04):
大佬你能教教我后仿真步骤吗,我替换网表一直没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能教教我后仿真步骤吗,我替换网表一直没弄出来

新建一个schematic,添加analoglib→scasubckt。第一个是你原理图cellview的名字,第二个填你提取的网表路径,第三个填你端口个数。打pin生成symbol。然后调用这个symbol进行仿真。

网友:
像这样生成scasubckt之后 Create中选Cellview 选From Cellview 生成Symbol ,后仿搭建好环境以后将这个symbol和前仿的symbol替换,就可以进行后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