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输入电阻的求解

楼主(2023-04-17):
如图,想问问各位,这个(a)和(c)怎么直接看出来?

还有(a)究竟是电压(检测方式)-电压(叠加方式)反馈还是电压-电流反馈组态?

网友:
加一,同样困惑,将C1,C2换成电阻,又是属于什么反馈

网友A:
(a)(b)shunt-shunt negative feedback, 电压并联负反馈;(c)电压串联负反馈;
(a)exact : (1/sc1)+(1/gm1); Feedback approximation: Rif=Ri/(1+ABeta);  Rin=(1/sc1) +((1/sc2)/(1+gm1*(1/sc2))); Assume 电流源和管子的rds无穷大;
(b)同(a)
(c)精确解:(1/gm)+(1/sc2);负反馈法:Rif=Rio*(1+ABeta); Rin=(1/gm)(1+gm*(1/sc2))=(1/gm)+(1/sc2);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shunt-shunt negative feedback, 电压并联负反馈;(c)电压串联负反馈;
(a)exact : (1/sc1)+(1/g ...

(a)(b)shunt-shunt negative feedback, 电压并联负反馈;(c)电压串联负反馈;
(a)exact : (1/sc1)+(1/gm1); Feedback approximation: Rif=Ri/(1+ABeta);  Rin=(1/sc1) +((1/sc2)/(1+gm1*(1/sc2))); Assume 电流源和管子的rds无穷大;
(b)同(a)
(c)精确解:(1/gm)+(1/sc2);负反馈法:Rif=Rio*(1+ABeta); Rin=(1/gm)(1+gm*(1/sc2))=(1/gm)+(1/sc2);
仅供参考

谢谢大佬回答,但是对于(a)的解答我仍然没有看明白,开环Rin具体是多少呢?T环路增益这个值是怎么求出来的呢?T是用VF/VT求出来的,还是利用二端口的T=Av*β呢?是否考虑了加载效应呢?我利用Av*β求出来的T怎么是C1*gm/(C1+C2)(考虑了加载效应的)呢?

网友A:
关于(a)Riopen=1/(SC2),   Ao=V/I=-gm*1/(SC2)*1/(SC2)  β=-SC2;  基本分析方法:判断负反馈类型,拆环(负载效应),Ao,Rio,Roo,β; 套公式Aof,Rif,Rof;根据要求调整。这个过程印象中Gray的书,Sendra的书里讲得比较透彻。It‘s systematic process,一步一步照着做就是。
如果希望直接算Aβ,信号源咋处理,给忘了。
如果不希望判断负反馈类型,对负反馈得单向化近似有看法,可以试试基于Return Ratio的分析方法。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a)Riopen=1/(SC2),   Ao=V/I=-gm*1/(SC2)*1/(SC2)  β=-SC2;  基本分析方法:判断负反馈类型,拆环 ...

关于(a)Riopen=1/(SC2),   Ao=V/I=-gm*1/(SC2)*1/(SC2)  β=-SC2;  基本分析方法:判断负反馈类型,拆环(负载效应),Ao,Rio,Roo,β; 套公式Aof,Rif,Rof;根据要求调整。这个过程印象中Gray的书,Sendra的书里讲得比较透彻。It‘s systematic process,一步一步照着做就是。
如果希望直接算Aβ,信号源咋处理,给忘了。
如果不希望判断负反馈类型,对负反馈得单向化近似有看法,可以试试基于Return Ratio的分析方法。
仅供参考

谢谢大佬回复!
1、为什么Riopen没有把1/sc1包含进去呢? 是因为他属于前一级的输出电阻,而不包含在基本放大器中的原因嘛?
2、如果是VF/VT直接求环路增益T,是不是与断环的位置关系很大?断环的位置不同,是不是会导致结果与gray书中的方法得到的不一样?而且这种VF/VT直接求T的方法对于加载效应的处理也是和gray的方法一样,直接求出Rinf和Routf挂载上去就行了嘛?为什么有些答案中会把VF放在加载效应的挂载中间?例如这个答案中对于VF的位置我就不太理解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age%3D1#pid10939369

网友A:
1、就电路(a)中,算不算都可以。如果算入,需要把Vi和C1按诺顿等效处理为电流源和等效电阻,然后在换算到信号源是电压源,结果是一样的。只是要注意画电路图时注意相关电阻的位置。
2、既然是个loop,应该从任意点断开环路都可以;这个Middlebrook的GFT(general feedback theory)里印象中讲得很清楚;按一定的方法任何点断开loop得到的结果都一样。 一般情况下都是近似,得到的结果不一样。
3、个人经验:Gray 和Sendra的书上的关于反馈分析方法理解消化,Return Ratio 和Middlebrook 的先“生吞”。 有些电路用那种方法得到的分析结果都一样,有些不行。比如Gray的常用分析方法是做了单向化近似,双端口网络近似,如果电路刚好是单向化的,双端口网络的。 那么基于KCL和KVL的精确解和Gray的方法一致。相反则未必一致。某些方法对前提条件和近似处理不能很好处理和理解,例题看得懂,换个应用就不行(没时间深入,或是时间未到,深入不了)。 某些时候不妨先不求甚解,过段时间再回头看看,可能感觉更好。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就电路(a)中,算不算都可以。如果算入,需要把Vi和C1按诺顿等效处理为电流源和等效电阻,然后在换算到 ...

1、就电路(a)中,算不算都可以。如果算入,需要把Vi和C1按诺顿等效处理为电流源和等效电阻,然后在换算到信号源是电压源,结果是一样的。只是要注意画电路图时注意相关电阻的位置。
2、既然是个loop,应该从任意点断开环路都可以;这个Middlebrook的GFT(general feedback theory)里印象中讲得很清楚;按一定的方法任何点断开loop得到的结果都一样。 一般情况下都是近似,得到的结果不一样。
3、个人经验:Gray 和Sendra的书上的关于反馈分析方法理解消化,Return Ratio 和Middlebrook 的先“生吞”。 有些电路用那种方法得到的分析结果都一样,有些不行。比如Gray的常用分析方法是做了单向化近似,双端口网络近似,如果电路刚好是单向化的,双端口网络的。 那么基于KCL和KVL的精确解和Gray的方法一致。相反则未必一致。某些方法对前提条件和近似处理不能很好处理和理解,例题看得懂,换个应用就不行(没时间深入,或是时间未到,深入不了)。 某些时候不妨先不求甚解,过段时间再回头看看,可能感觉更好。
仅供参考。

明白了,十分感谢大佬的解答!
Middlebrook的GFT都没听过,太尴尬了!返回比和Middlebrook的方法确实不太好理解要多看几遍书。大佬有没有推荐的写得比较详细的关于反馈的书,或者是写返回比和Middlebrook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