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ma_delta DAC中四位重构DAC的SNR问题?

楼主(2023-04-17):
最近在学习这篇DAC的文章,对于文章中这一部分不是很理解?
如图片中,前端数字调制器输出SNR还有135dB,而经过4位DCT—DAC后,只有95dB。
而且我在matlab里对调制器进行建模,并把四位输出以时间序列形式导入cadance里,在matlab里的PSD分析也有140dB。
我在cadance里用理想模型搭建了4位DAC,仿真后的输出也只有不到90dB,和文献中的情况也相似,但不清楚SNR下降这么多的原因是啥?
求大佬解答一下,因为全用的理想器件,实在不清楚SNR的损失在哪。

eetop.cn_24-bit Low-Power Low-Cost Sigma-Delta DAC.pdf

楼主:
voutp是(2X(n)/15 - 1) * vcm  voutn是 - (2X(n)/15 - 1) * vcm
Cs是1.5pF Ch是200fF
这个DAC的Z域传输函数是 (1-k)/(z-k) k是2/17
15个输入码是温度计码,SNR和matlab里的仿真结果相近。

网友A:
我觉得他的95dB应该指的是噪底;
你的噪声问题,我有点怀疑是你sample的点的问题或者是仿真器的精度问题;
另外你有比对过不从out那里反馈回来的结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他的95dB应该指的是噪底;
你的噪声问题,我有点怀疑是你sample的点的问题或者是仿真器的精度问题;
...

你好,我是楼主。仿真器的中等精度和最差精度我都试过,结果是一样的。

LOUT是滤波之后的,模拟滤波器的影响基本没有。
我还没有试过您说的那种形式,但我把里面的关键信号拉出来计算过,(Voup-Voutn)的值与理论值相差有几百uV,不知道是不是这里有影响,如果是那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是楼主。仿真器的中等精度和最差精度我都试过,结果是一样的。

LOUT是滤波之后的,模拟滤波器的 ...

你的566.7us那个地方,已经settling稳定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566.7us那个地方,已经settling稳定了的吧?

我的输入信号是5250Hz,566.7us是稳定的,而且电容、开管和差分放大器都是理想的,时钟也是非交叠的。

这是理想差分放大器的设置

这是理想差分放大器的设置

楼主:
我看到好多资料里不管是DAC还是ADC,只要经过模拟电路部分后,输出的PSD中噪底基本会在低频位置是平的,而不是那种斜的,这是与放大器带宽有关吗?
还有这个噪底大小具体可能和什么有关? 求大牛给点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好多资料里不管是DAC还是ADC,只要经过模拟电路部分后,输出的PSD中噪底基本会在低频位置是平的,而 ...

积分器DC处无限增益隐藏的前提是,积分器OTA的增益无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输入信号是5250Hz,566.7us是稳定的,而且电容、开管和差分放大器都是理想的,时钟也是非交叠的。 ...

rin是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rin是什么鬼?

差分放大器的输入电阻,他的行为描述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分放大器的输入电阻,他的行为描述是这样的。

开关电容电路电荷转移的前提就是OTA输入高阻,
电荷只会从一个电容到另外一个电容;
否则电荷会从OTA输入跑掉了;
感觉12Mohms太小了;
虽然你的问题不一定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容电路电荷转移的前提就是OTA输入高阻,
电荷只会从一个电容到另外一个电容;
否则电荷会从OTA输入 ...

好的我调整一下试一试,请问文献里SNR从数字部分的135dB降到95dB的原因是什么?这里我一直不清楚差异在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调整一下试一试,请问文献里SNR从数字部分的135dB降到95dB的原因是什么?这里我一直不清楚差异在哪 ...

应该是电路本身的flick noise、thermal noise;
和你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路本身的flick noise、thermal noise;
和你的不一样;

我调整了一下rin,改成1G,效果确实变好了一些。

网友(2025-04-10):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是楼主。仿真器的中等精度和最差精度我都试过,结果是一样的。

LOUT是滤波之后的,模拟滤波器的 ...

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调整了一下rin,改成1G,效果确实变好了一些。

请问加滤波器后也是好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