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211点run后不报错,不仿真,也不输出output_log解决过程

楼主(2023-04-17):
环境centos7.9  IC618+SPECTRE191 手痒痒在坛子里看到spectre211想试试,正常安装path以后,测试发现运行仿真时发现点击run后不仿真,也不输出output_log, virtuoso控制台一直会非常快的显示一个successful。。再点击就提示已经有仿真运行了 。。。直接用命令仿真,spectre211也不报错,给人一种错觉在cadence里面仿真就不行
在bashrc中切换回SPECTRE191仿真一切正常,很奇怪,

到坛子上搜索,发现已经有几个老哥遇到我这个问题了, 然而下面回复少的可怜也没有解决方法,万事靠自己了
三天三夜 不眠不休 很累 也很上瘾,就这样跌跌撞撞的 搞好了,我的第一课也是从坛子里学到的,第一时间分享回坛子里~

楼主:
对新人来说碰到这个问题,足以让他换其他spectre版本了,觉得太简单,您就跳过去吧    我现在知道问题在是哪里也觉得简单,不会之前,捶胸顿足

网友A:
在netlist里./runSimulation运行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netlist里./runSimulation运行不了

是否先到cadence virtuoso中打开ADE L 先运行一次仿真,
然后回到/home/?/simulation/BB_test_bench/spectre/schematic/netlist  这个目录 用这个命令 spectre -raw psf input.scs 看看有没有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否先到cadence virtuoso中打开ADE L 先运行一次仿真,
然后回到/home/?/simulation/BB_test_bench/spe ...

是先运行了一次仿真,然后在netlist目录下运行了spectre -raw ../psf input.scs
但是出现bash:spectre:未找到命令

网友B:
在cadence里面ADE L中点击setup>选high-Performance Simuation有三种模式spectre,APS,XPS MS,我看不到XPS MS和FX,有大佬知道为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先运行了一次仿真,然后在netlist目录下运行了spectre -raw ../psf input.scs
但是出现bash:spectre:未 ...

哪再往回推 ,你的和谐,是用的1path 还是pubkey做的,你试试在任意终端中输入 spectre -v 有没有反应,感觉你跟的环境也有关系,给你我的参考 ,

#SPECTRE211--------------------------------------------------------------
export MMSIM_HOME=/opt/cadence/SPECTRE211
export PATH=$MMSIM_HOME/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HOME/tools/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HOME/tools/dfII/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HOME/tools/spectre/bin:$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cadence里面ADE L中点击setup>选high-Performance Simuation有三种模式spectre,APS,XPS MS,我看不到XP ...

你的cadence是什么版本的,我的是IC618,打开以后是这个样子,

网友C:
请问老兄191是怎么破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老兄191是怎么破解的

191版本 只需要1patch 运行一遍就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91版本 只需要1patch 运行一遍就可以直接用了

谢谢,这样带spectre ax的feature吗,还是要自己另外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这样带spectre ax的feature吗,还是要自己另外加?

好像需要另外添加的,在license.dat中添加FEATURE Spectre_X_MMSIM_Lk cdslmd 21.1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2之后,可以调用spectre x正常仿真。OpenLM license parser (FLEXlm/FLEXnet license files, debug log and more)这个网站上有cadence的feature,有缺少的照着添加就行了。

网友(2023-11-24):
分享的人最帅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需要另外添加的,在license.dat中添加FEATURE Spectre_X_MMSIM_Lk cdslmd 21.1 permanent uncounted  ...

在netlist里./runSimulation运行,报LD_PRELOAD:undefined variable。楼主有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2025-04-07):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新人来说碰到这个问题,足以让他换其他spectre版本了,觉得太简单,您就跳过去吧    我现在知道问题在 ...

是的,我就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换了好几个版本的spect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