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压摆率(SR)的仿真

楼主(2023-04-18):
最近在仿真两级运放的压摆率的时候,出现了输出方波的幅值比输入方波的幅值还要大。但是当输入方波的幅值减小之后,这个现象也随之消失了,想请教各位前辈这其中原理是什么,其中幅值高的是输出的。

网友A:
要看输入电压范围吧,可能高压时已经不能正常work了!

网友B:
有可能是你的输出电压出现了过冲,没有负载,电压不能及时回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输入电压范围吧,可能高压时已经不能正常work了!

好嘞多谢多谢 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输入电压范围吧,可能高压时已经不能正常work了!

确实是这样的多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你的输出电压出现了过冲,没有负载,电压不能及时回落

多谢多谢,刚才试了,应该是输入范围达不到1.5V所以就出现问题,把范围调成0-1就好了

网友:
你可以降低方波的频率看他是否回落,就可以发现是不是过冲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