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layout 中layer中的菜单栏不显示东西

楼主(2023-04-18):
virtuoso layout 中layer中的菜单栏不显示东西

网友:
Used     Routing    不勾选试试

网友:
楼上的做法还不行的话,建议重启

楼主:
不勾选routing 是正常的该有的都有

网友:
routing layers是布线层的意思

网友:
没添加库

网友:
应该有metal 和via的

楼主:
各位是tf文件少了一段话

网友:
layout库没关联技术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