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以前的电路,添加models一直报一个错,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23-04-18):
用的UMC55的库,照着之前添加的,然后现在加了一直报一个错,

这是照着以前能跑的加的

这是照着以前能跑的加的

重复的一个错

重复的一个错

网友:
上面不是报得很清楚么,你那些器件没找到,要么就是改名字了,要么就是改路径了

网友:
缺少器件模型。要么器件不对,要么缺少模型文件或section忘添加了。

楼主:
解决了 库里少文件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