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麻烦大家看看ciw里面的报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4-18):
我加载ring的脚本在. cdsinit里面重启virtuoso就报错了(工艺是T40)

楼主:
麻烦大家看看有没有遇到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工艺,不过看报错是你没有source环境变量文件,不知道你的工艺是不是有一个定义环境变量的文件。

网友B:
明显的脚本错误嘛,贴出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的脚本错误嘛,贴出来看一下

下面这个是ring的脚本,麻烦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工艺,不过看报错是你没有source环境变量文件,不知道你的工艺是不是有一个定义环境变量的文件 ...

其他工艺都没有这个问题,T120.S40都没有,就t40有问题,可能是环境变量有问题
我在研究研究,

网友B:
先看一下tech = techOpenTechFile()这一句是不是返回 nil 吧,我怀疑这个地方。如果是nil,那就说明 tech.db这个文件没读到

网友C:
同事遇到了,后来是把.cdsinit里的load的ring的脚本注释掉了,在toolbar里手动load templat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事遇到了,后来是把.cdsinit里的load的ring的脚本注释掉了,在toolbar里手动load template ...

我们暂时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一下tech = techOpenTechFile()这一句是不是返回 nil 吧,我怀疑这个地方。如果是nil,那就说明 tech.d ...

这个文件PDK库里面是有的这个文件的,这个文件一般加载PDK库就自动读了,如果没有读到这个文件,请问一下是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