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无见多识广的老哥帮小弟看一下,不认识这几个器件

楼主(2023-04-18):
我查资料觉得像是三极管之类的,有点类似LNPN这类的,但是又像是普通三极管,好像是一种类型,又好像是三种类型

楼主:
公司让先不画版图,先认识一下器件,我实在不认识这几个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让先不画版图,先认识一下器件,我实在不认识这几个是啥

三极管,这个染色你需要结合一下对比哪个是N哪个是P,猜测一个NPN 一个PNP
可能还需要具体看电路去判断是啥类型的三极管,

网友A:
应该还有一层彩色的用来分辨poly和active的,看着我圆圈的地方像是poly,如果是poly的话,那第一个器件和第二个器件应该是lpnp,第三个图应该是vnpn。

网友:
都是三极管,配合染色区分一下pnp还是npn的

网友:
看着有点像BCD工艺,最外面多一圈isoring

楼主:
感谢老哥们,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有一层彩色的用来分辨poly和active的,看着我圆圈的地方像是poly,如果是poly的话,那第一个器件和第 ...

大佬,如果是LPNP的话,中间一整块poly都是发射极E,但是我这个在M1层是分别输出出去,感觉不太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有一层彩色的用来分辨poly和active的,看着我圆圈的地方像是poly,如果是poly的话,那第一个器件和第 ...

我目前的想法是VPNP,从外到里是sub/ISO/C/B/E,中间的发射极比较细,可能就是工艺原因,但是这样也有问题,中间的发射极接触孔这样打确实还是很像LPNP,所以就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