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spectre和Hspice仿真结果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23-04-18):
起初是在仿一个数字模块驱动能力的时候,发现用spectre仿出来输出时钟的delay和slewrate都比Hspice的结果小很多。
由于担心是spectre和Hspice所用网表不一致的问题,还用了最简单的反相器来仿真,输入10MHz时钟,前者输出摆率可以超过1v/ns,后者只有0.1V/ns不到,负载都为1pF。同样也是spectre仿出来的驱动能力要差很多。

所用的工艺是GF40,spectre版本是211,Hspice版本是T-2022.06-SP1。
请问有没有人遇到类似的问题,为什么spectre仿真结果会和Hspice有如此大的差异?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非常感谢

网友A:
试试用spectre model跑hspice仿真,或者反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用spectre model跑hspice仿真,或者反之。

model的格式互相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model的格式互相支持?

是的,比如spectre +spice option就可以跑hspice model。spectre user guide有具体方法。

网友B:
spectre和HSPICE的精度设置为最高 对比后结果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ectre和HSPICE的精度设置为最高 对比后结果如何呢

我把spectre和Hspice精度设置成一样对比的

楼主(2023-12-05):
回复一波 原因是spectre网表中将STI效应相关参数设置为了最小值 而Hspice网表中则正常 导致spectre仿真结果大大差于Hsp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