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smc65 DRC的LUP错误如何解决?可以加一个层忽略这个问题吗?

楼主(2023-04-18):
tsmc65 DRC的LUP错误如何解决?

网友:
先确认是否是真的错误,如果不是顶层可能有假错;如果的确接I/O了,报错的nmos加p+环,pmos加n+环

网友(2023-06-07):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错跟你一样不过都是不带后缀g,报错的是数字部分的电路,里面没办法单独加保护环,只是在整个数字部分外加了两个大的保护环

网友:
串电阻接入,最大程度解决问题

楼主:
各位说的都对。本人已经请教了清华的教授,这个drc错在低速orDC IO时候,就串联小小电阻即可,高速IO需要把mos管距离拉开,加保护环。不论如何,这个错别不能waive,得清除。
最后就用这两招清了drc了,6.7流出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