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uteDesign 时,dontTouch被改了

楼主(2023-04-18):
目前遇到一个问题,将IP的port 引出,并对该net 属性设置了dontTouch如下图

但是在routeDesgn后变成下图这样,VDD 这些net 全变了,有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增加skipRoute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skipRoute属性

前面的这些创建的net 设置了skipRoute属性后出现部分net与buffer之间的没有连线

网友:
那你就把这些你不想动的绕线设FIXED属性

网友B:
改成special net属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special net属性呢

我试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