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code电流镜版图匹配

楼主(2023-04-18):
请教一下,传统的cascode电流镜匹配是怎么样去匹配呢,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吗

网友A:
由于在制程中MOS管的离子注入阶段,离子注入有源区是有一定工艺角的,不能完全垂直于晶圆,那么就会产生MOS管两侧有源区不完全对称的结构。若要消除降低这种工艺上带来的影响,我们就要想办法让流经各个管子电流的环境尽可能一致;所以需要进行匹配,在匹配的时候主镜放在中间,周围的管子进行对称放置,能够让每个管子感受周围环境的变化一致。附件是一个关于匹配的讲义,讲述了几种不同的匹配方法,如有说错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

佈局研討會(analog layout cell)講義1.PDF

网友:
看匹配精度高不高 不高Q1和Q3 Q2和Q4匹配 源漏共用起来  省点面积 ,高的话 那就分开匹配 ,隔着一个ring Q1和Q2 Q3和Q4

网友(2024-08-07):
引用 网友A:
由于在制程中MOS管的离子注入阶段,离子注入有源区是有一定工艺角的,不能完全垂直于晶圆,那么就会产生MOS ...

网友:
源漏共用的角度来说的画3124吧,但是如果整体太宽了怎么办,搞两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