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编译出错

楼主(2023-04-18):
Starting vcs inline pass...
31 modules and 0 UDP read.
        However, due to incremental compilation, no re-compilation is necessary.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student00/student016/Vcs_autoSoc/autoSoc/autosoc-development-master/Simulation/csrc'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student00/student016/Vcs_autoSoc/autoSoc/autosoc-development-master/Simulation/csrc'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student00/student016/Vcs_autoSoc/autoSoc/autosoc-development-master/Simulation/csrc'
rm -f _csrc*.so pre_vcsobj_*.so share_vcsobj_*.so
ld -shared  -Bsymbolic  -o .//../autosoc_tb.simv.daidir//_csrc0.so objs/amcQw_d.o
rm -f _csrc0.so
if [ -x ../autosoc_tb.simv ]; then chmod -x ../autosoc_tb.simv; fi
g++  -o ../autosoc_tb.simv    -Wl,-rpath-link=./ -Wl,-rpath='$ORIGIN'/autosoc_tb.simv.daidir/ -Wl,-rpath=./autosoc_tb.simv.daidir/ -Wl,-rpath='$ORIGIN'/autosoc_tb.simv.daidir//scsim.db.dir  -Wl,--no-as-needed -rdynamic  -Wl,-rpath=/home/software/eda_install/eda/synopsys/vcs-mx/O-2018.09-SP2/linux64/lib -L/home/software/eda_install/eda/synopsys/vcs-mx/O-2018.09-SP2/linux64/lib  elf-loader.o vpi_user.o jtag_vpi.o     _7810_archive_1.so _prev_archive_1.so _csrc0.so  SIM_l.o  _csrc0.so    rmapats_mop.o rmapats.o rmar.o rmar_nd.o  rmar_llvm_0_1.o rmar_llvm_0_0.o          -lnuma -lzerosoft_rt_stubs -lvirsim -lerrorinf -lsnpsmalloc -lvfs    -lvcsnew -lsimprofile -luclinative /home/software/eda_install/eda/synopsys/vcs-mx/O-2018.09-SP2/linux64/lib/vcs_tls.o   -Wl,-whole-archive -lvcsucli -Wl,-no-whole-archive        _vcs_pli_stub_.o   /home/software/eda_install/eda/synopsys/vcs-mx/O-2018.09-SP2/linux64/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home/software/eda_install/eda/synopsys/verdi/Verdi_O-2018.09-SP2/share/PLI/VCS/LINUX64/pli.a -ldl -lm  -lc -lpthread -ldl
elf-loader.o: In function `dump_program_data':
elf-loader.c.text+0x22): undefined reference to `elf_getphdrnum'
elf-loader.c.text+0x6b): undefined reference to `gelf_getphdr'
elf-loader.c.text+0xea): undefined reference to `elf_getdata_rawchunk'
elf-loader.o: In function `dump_section_data':
elf-loader.c:(.text+0x16a): undefined reference to `elf_getshdrnum'
elf-loader.c:(.text+0x1a2): undefined reference to `elf_getshdrstrndx'
elf-loader.c:(.text+0x1e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gelf_getshdr'
elf-loader.c:(.text+0x22e): undefined reference to `elf_strptr'
elf-loader.c:(.text+0x28c): undefined reference to `elf_getdata'
elf-loader.c:(.text+0x2c8): undefined reference to `elf_nextscn'
elf-loader.o: In function `load_elf_file':
elf-loader.c:(.text+0x30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elf_version'
elf-loader.c:(.text+0x358): undefined reference to `elf_begin'
elf-loader.c:(.text+0x385): undefined reference to `elf_kind'
elf-loader.c:(.text+0x3a6): undefined reference to `elf_end'
elf-loader.c:(.text+0x3c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elf_getident'
elf-loader.c:(.text+0x3d6): undefined reference to `elf_errmsg'
elf-loader.c:(.text+0x43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elf_end'
elf-loader.c:(.text+0x467): undefined reference to `elf_end'
collect2: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1]: *** [product_timestamp] Error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student00/student016/Vcs_autoSoc/autoSoc/autosoc-development-master/Simulation/csrc'
Make exited with status 2
CPU time: 3.934 seconds to compile + .604 seconds to elab + .260 seconds to link
Verdi KDB elaboration done and the database successfully generated: 0 error(s), 0 warning(s)
make: *** [elab] Error 2

运行vcs仿真时,调用了一个pli应用程序,报了如上图的错误,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ense 问题

具体是什么liscense问题呢,需要怎么解决哇大神

网友:
把生成的simv文件删掉,重新再跑下试试

网友:
这是链接阶段出了问题,看起来像是elf-loader.o里面有些符号(函数)没找到,我之前解决过一个类似的问题,但不是elf-loader.o,最近对这类问题比较感兴趣,可以私聊我,一起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