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前端RTL代码到standcell映射的问题

楼主(2023-04-18):
请问,前端RTL代码设计的全加器一定会被dc综合成standcell吗,如何确保一定能被dc综合成全加器standcell呢

网友:
你自己实现的逻辑直接综合就可以了,全加器和其他逻辑电路都是一样的,如果你是想调用design ware的话就需要在综合的时候设置对应的库

楼主:
我可能没有描述清楚,我不太清楚dc是怎样将RTL代码映射到cell上的,我在tsmc databook上看到了全加器cell,这样编写RTL代码能够被综合成全加器的cell吗,dc怎样判断这是个全加器而不是别的一段逻辑呢:
全加器:
module fa(a,b,cin,sum,co);
    input a,b,cin;
    output sum,co;
    wire t1,t2,t3;
    ha X1(a,b,t1,t2);
    ha X2(cin,t1,sum,t4);
    assign co = t2 | t4;
endmodule
半加器:
module ha(
  input a,b,
  output sum,co
    );
assign sum = a^b;
assign co = a&b;
endmodule

那这样呢,能综合1bit全加器吗?
assign {co,s} = a + b + cin;

网友:
你不能预期rtl会被映射成什么cell

网友:
综合工具会先把你的RTL转化为与工艺无关的逻辑,然后再映射到你指定的综合库上。至于怎么从RTL中找出逻辑,那就比较复杂了

网友:
实际上,在综合的时候,你可以控制对应的逻辑单元的使用,比如你可以使用例化的单元,当你清楚你设计中需要使用的单元是那个的时候,你就可以使用例化的方式来固定DC的综合,这样DC在综合的时候,就不会去乱动你的单元了,万一要是还会动,你也可以使用set dont touch来固定这个单元;至于你写不例化的单元我也无法确认DC是不是就会找到这个最相近的全加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