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通过脚本实现对各个层次cell之间的快速跳转

楼主(2023-04-18):
最近画了一个大图,感觉层次之间来回跳转太麻烦了,有没有哪位大神可以知道一下用那些关键函数编写脚本对该功能实现,这个功能可以实现吗?期待大家的回复,谢谢!!!

网友:
在各instance之间跳转的skill脚本
https://bbs.eetop.cn/thread-949402-1-1.html

根据你所提供的代码基础写了一个,可以用用看

楼主:
我看到Cadence有内置(快捷键B)的返回层级的跳转,但是没有指定层次的跳转,这个感觉挺实用的

楼主:
我目前的逻辑1、先获取dacell内包含的所有的cell名称、ID
                   2、将所有的cell以弹窗的方式展示出来
                   3、通过点击弹窗跳转到目标cell内

网友A:
virtuoso不是有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oso不是有这功能

不是一层一层跳转,是直接通过弹窗直接跳转到目标层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一层一层跳转,是直接通过弹窗直接跳转到目标层

请问具体是哪个指令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目前的逻辑1、先获取dacell内包含的所有的cell名称、ID
                   2、将所有的cell以弹窗的方式 ...

这个功能是可以实现的,以前我用过,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写。不光要指定进入层次,最好是也能指定layer进入层次。比如你说的快捷键一按有一个list,这个list里面不光要有鼠标所在处的所有cell,也要有鼠标所在处的所有layer,这样也可以进入特定的layer层所在的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能是可以实现的,以前我用过,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写。不光要指定进入层次,最好是也能指定layer进入 ...

你的意思是通过选中cell上的layer进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通过选中cell上的layer进去的?

希望你能实现两种情况。list里面既有鼠标位置的cell名字又有此处所有layer名字,既可以通过Cell名字进入又可以认layer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你能实现两种情况。list里面既有鼠标位置的cell名字又有此处所有layer名字,既可以通过Cell名字进入 ...

慢慢摸索吧

网友:
本着分享精神,希望您能摸索出来之后分享一下skill代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具体是哪个指令呢?

不是shift + B吗?可以指定调到往上的某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shift + B吗?可以指定调到往上的某一层

我想实现的是在这张图内包含的所有cell进行跳转

网友D:
实现了没,有点思路,但是会有些问题,这个投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实现了没,有点思路,但是会有些问题,这个投票、

list太多反而不方便找要进哪个,层次太多了以什么方式显示出来选?跳转是同一个windowview的话

网友:
virtuoso有自带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list太多反而不方便找要进哪个,层次太多了以什么方式显示出来选?跳转是同一个windowview的话 ...

没有弄出来,倒是发现右键点击重叠层次后,可以直观的选择cell

楼主:
这个脚本是我在cad论讨搬运过来的,目前有个leEditInPlace()的问题,希望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
leEditInPlace(hiGetCurrentWindow() list(list(dbFindAnyInstByName(geGetEditCellView(getCurrentWindow())   car(selectiveEIPForm->viewInsts->value)) 0 0 0)))"

/////////////////////////////////////////////////////////////////////////////////////////////////////////////////////////////////
procedure(findInstances()
        enterPoints(?addPointProc "inst_Add" ?cmdName "FindInstance")
)

procedure(inst_Add(win points)
        let((point obj instList n listLegth )
                cv = win->cellView
                instancesList=()
                when(and(windowp(win) dbobjectp(cv))
                        if(or(cv->cellViewType == "maskLayout" cv->cellViewType == "maskLayoutXL")
                        then
                                when(point = car(last(points))
                                        when(deGetEIP(win)
                                                point = geWindowToEditPoint(win point)
                                        )
                                        if(point=hiGetPoint(hiGetCurrentWindow())
                                        then
                                                let((wbox sz loc inStr div)

                                                     instList=leSearchHierarchy(cv list(point point) 32 "inst" nil)

                                                     ; Remove Duplication
                                                     instList=myUniqueList(instList)

                                                     if(instList
                                                         then
                                                     listLegth = length( instList )

                                                      for( n 1 listLegth
                                                        instancesList=append1(instancesList nthelem( n instList~>cellName ))
                                                         )
                                                         else printf("Nothing found under the cursor/at given point!\n")
                                                         )
                                                         ; Remove Duplications
                                                         instancesList=myUniqueList(instancesList)
                                                         printf("Detected Instances: %N\n" instancesList)

                                                         ; For first time window opening
                                                         unless(boundp('selectiveEIPForm)
                                                           createSelectiveEIPForm()
                                                          selectiveEIPForm~>viewInsts~>choices=instancesList
                                                          )
                                                          selectiveEIPForm~>viewInsts~>choices=instancesList

                                                         ; Show the Form
                                                         selectiveEIPApp()

                                                       ) ; let
                                        else
                                                printf("*INFO* No valid instance at point.")
                                        )
                                )
                        else
                                printf("*INFO* CellView is not a layout - %s : %s" cv->cellName cv->cellViewType)
                        )
                )
        )
)

;---------------------------
; Remove List's Duplications
;---------------------------
procedure(myUniqueList(aList)
    let((uTable newList)
        uTable = makeTable("uTable" nil)
        foreach(element aList
            unless(uTable[element]
                newList = cons(element newList)
                uTable[element] = t
            )
        )
        reverse(newList)
    )
)

;--------------------
; Creating the form
;--------------------
procedure( createSelectiveEIPForm()
   let( (viewInsts viewNameR selectEIP)

     viewNameR=hiCreateStringField(
                ?name 'viewNameR
                ?prompt "CellView Name"
                ?value ""
                ?callback ""
                )

     selectEIP = hiCreateButton(
        ?name           'selectEIP
        ?buttonText     "EIP"
        ?callback       "leEditInPlace(hiGetCurrentWindow()  list(list(dbFindAnyInstByName(geGetEditCellView(getCurrentWindow())   car(selectiveEIPForm->viewInsts->value)) 0 0 0)))"
                )

     viewInsts = hiCreateListBoxField(
          ?name    'viewInsts
          ?choices instancesList
          ?multipleSelect nil
                        )

      hiCreateAppForm(
         ?name 'selectiveEIPForm
         ?formTitle "Selective EIP"
         ?fields list(
                    list(viewNameR 0:5 400:30 200)
                    list(viewInsts 0:35 400:120 200)
                    list(selectEIP 20:120 100:30 200)
                     )
         ?callback ""
         ?initialSize list(450 450)
      ) ;hiCreateAppForm

      hiDisplayForm('selectiveEIPForm)

   ) ;let
) ;procedure

;-------------
; Entry point
;-------------
procedure(selectiveEIPApp()
    unless(boundp('selectiveEIPForm)
        createSelectiveEIPForm()
        )
    hiDisplayForm(selectiveEIPForm)
    )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脚本是我在cad论讨搬运过来的,目前有个leEditInPlace()的问题,希望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
leEditInPla ...

这个是具体的报错,后面附了相关的脚本介绍,我没有弄明白我哪个地方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脚本是我在cad论讨搬运过来的,目前有个leEditInPlace()的问题,希望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
leEditInPla ...

每天上班有时间研究研究,你的意思是有bug吗?还有请教有cad的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天上班有时间研究研究,你的意思是有bug吗?还有请教有cad的群吗

我都是自己在论讨里面慢慢淘有用的东西,目前还没有加任何群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脚本是我在cad论讨搬运过来的,目前有个leEditInPlace()的问题,希望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
leEditInPla ...

dbFindAnyInstByName第二个参数应该是name不是cell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E:
dbFindAnyInstByName第二个参数应该是name不是cellName,

这个函数car得到的不是name?有什么方法获取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函数car得到的不是name?有什么方法获取呢?

把这里的cellName换层name试试, instancesList=append1(instancesList nthelem( n instList~>cellName )),他这个程序只能打开当前层的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这里的cellName换层name试试, instancesList=append1(instancesList nthelem( n instList~>cellName ) ...

不行,错误提示

*Error* hiCreateListBoxField: choices must only contain strings or (string icon) pairs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string*"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具体的报错,后面附了相关的脚本介绍,我没有弄明白我哪个地方不对

请教cad论坛是哪,有网址链接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脚本是我在cad论讨搬运过来的,目前有个leEditInPlace()的问题,希望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
leEditInPla ...

节后有时间来试了请问bug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cad论坛是哪,有网址链接码

cadenc的官网,进去有点慢新建标签页 (cadence.com)
问题暂未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dbFindAnyInstByName第二个参数应该是name不是cellName,

正解。列出来的name 不是这个api所要用的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Cadence有内置(快捷键B)的返回层级的跳转,但是没有指定层次的跳转,这个感觉挺实用的 ...

指定退回有啊,shift b

网友:
你这个脚本怎么用?

网友:
cellname 需处理下,改一下
代码是否完整第二个let里很多参数并没有用到

网友D:
试了下,我skill不熟 ,改起来比较费劲,想先实现单纯先实现进inst ,1.如果要进下层多层cell leEditInPlace 是需要给全上面依次层的list,这个直接hierarchyseach后的instid里如何得到,2.感觉不需要去重,我删了3.findinstancebyname 应该不用,直接从search的list里得到了id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错误提示

*Error* hiCreateListBoxField: choices must only contain strings or (string icon) p ...

自带的X和B不不就可以实现,只是X没有tree弹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了下,我skill不熟 ,改起来比较费劲,想先实现单纯先实现进inst ,1.如果要进下层多层cell leEditInPlac ...

回答了我的问题,又好像没有回复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脚本是我在cad论讨搬运过来的,目前有个leEditInPlace()的问题,希望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
leEditInPla ...

procedure(findInstances()
        enterPoints(?addPointProc "inst_Add" ?cmdName "FindInstance")
);end proc findInstances

procedure(inst_Add(win points)
        let((cv instdb point InstQuery lengthMax
                        rootTree rootIterm indexTree indexIterm subTree indexTree1 indexIterm1 indexItermlist
                        hierarchyNum HierarchyInst HierarchyInstpre paracv para treeField form
                        )

            cv = win->cellView
            when(and(windowp(win) dbobjectp(cv))
                if(or(cv->cellViewType == "maskLayout" cv->cellViewType == "maskLayoutXL")
                then
                    when(point = car(last(points))
                        when(deGetEIP(win)
                                point = geWindowToEditPoint(win point)
                        )
                        if(point=hiGetPoint(hiGetCurrentWindow())
                        then
                                ;InstQuery=leSearchHierarchy(cv list(point point) 32 "inst" nil)
                            InstQuery=dbInstQuery(cv list(point point))
                                                        subTree=makeTable("table1" nil)
                                                        indexIterm=makeTable("table2" nil)
                                            instdb=makeTable("table3" nil)
                                                        ;create root tree
                                                        paracv=list(0 cv->name cv->libName cv->cellName cv->viewName)
                                                        rootTree=hiCreateTree('rootTree)
                                                        rootIterm=hiCreateTreeItem('rootIterm paracv)
                                                        hiTreeAppendItem(rootTree rootIterm)
                                                        indexTree=hiCreateTree('indexTree)
                                                        hiItemInsertTree(rootIterm indexTree)

                                                        if(listp(InstQuery) then
                                                                for(i 1 length(InstQuery)
                                                                        if(listp(nthelem(i InstQuery)) then
                                                                                hierarchyNum=length(nthelem(i InstQuery))
                                                                                HierarchyInst=car(last(nthelem(i InstQuery)))
                                                                                HierarchyInstpre=nthelem(hierarchyNum-1 nthelem(i InstQuery))
                                                                                para=list(hierarchyNum HierarchyInst->name HierarchyInst->libName HierarchyInst->cellName HierarchyInst->viewName)
                                                                                indexTree1=stringToSymbol(strcat("indexTree" "_" artMakeString(hierarchyNum-1) "_" artMakeString(i)))
                                                                                indexIterm1=stringToSymbol(strcat("indexIterm" "_" artMakeString(hierarchyNum-1) "_" artMakeString(i)))
                                                                                indexItermlist=cons(indexIterm1 indexItermlist)
                                                                                ; create sub-trees items and append them to the sub-trees
                                                                                indexIterm[HierarchyInst->name]=hiCreateTreeItem(indexIterm1 para)
                                                                                hiTreeAppendItem(subTree[HierarchyInstpre->name] indexIterm[HierarchyInst->name])
                                                                                ;if(hierarchyNum != lengthMax then
                                                                                if(i!=length(InstQuery) && listp(nthelem(i+1 InstQuery)) && member(HierarchyInst nthelem(i+1 InstQuery)) then
                                                                                        ; create sub-trees
                                                                                        subTree[HierarchyInst->name]=hiCreateTree(indexTree1)
                                                                                        ; put the sub-trees into the items that created earlier
                                                                                        hiItemInsertTree(indexIterm[HierarchyInst->name] subTree[HierarchyInst->name])
                                                                                );end if
                                                                                foreach(j nthelem(i InstQuery)
                                                                                        instdb[para]=append1(instdb[para] list(j 0 0 0))
                                                                                );end foreach
                                                                        else
                                                                                hierarchyNum=1
                                                                                indexTree1=stringToSymbol(strcat("indexTree" "_" "1" "_" artMakeString(i)))
                                                                                indexIterm1=stringToSymbol(strcat("indexIterm" "_" "1" "_" artMakeString(i)))
                                                                                indexItermlist=cons(indexIterm1 indexItermlist)
                                                                                HierarchyInst = nthelem(i InstQuery)
                                                                                para=list(hierarchyNum HierarchyInst->name HierarchyInst->libName HierarchyInst->cellName HierarchyInst->viewName)
                                                                                ;create tree items and append them to the root tree
                                                                                indexIterm[HierarchyInst->name]=hiCreateTreeItem(indexIterm1 para)
                                                                                hiTreeAppendItem(indexTree indexIterm[HierarchyInst->name])
                                                                                if(i!=length(InstQuery) && listp(nthelem(i+1 InstQuery)) && member(HierarchyInst nthelem(i+1 InstQuery)) then
                                                                                        subTree[HierarchyInst->name]=hiCreateTree(indexTree1)
                                                                                        ; put the sub-trees into the items created earlier
                                                                                        hiItemInsertTree(indexIterm[HierarchyInst->name] subTree[HierarchyInst->name])
                                                                                );end if
                                                                                instdb[para]=list(list(HierarchyInst 0 0 0))
                                                                        );end if

                                                                );end for
                                                        else
                                                                indexIterm[InstQuery->name]=hiCreateTreeItem('indexIterm list(1 InstQuery->name InstQuery->libName InstQuery->cellName InstQuery->viewName))
                                                                hiTreeAppendItem(indexTree indexIterm[InstQuery->name])
                                                        );end if

                                                        ; create tree table and use indexTree as the value for ?choice
                                                        treeField = hiCreateTreeTable(
                                                                    ?name `treeField
                                                                    ;?title "Hierarchy Tree for the point"
                                                                    ?titleAlignment `center
                                                                    ?headers list(list("hierarchy"                 100    'left    `int t) ;t means can be sort
                                                                                   list("Name"           60     'left    `string t)
                                                                                   list("libName"           80     'left    `string)
                                                                                   list("cellName"          120     'center  `string t)
                                                                                   list("viewName"                  80    'right        `string)
                                                                                  )
                                                                     ?choice rootTree
                                                                     ;?callback "myTreeCB"
                                                                     )

                                                        ; create a form
                                                        form = hiCreateAppForm(
                                                                    ?name 'form
                                                                    ?formTitle "Hierarchy Tree for the point"
                                                                    ?fields list(
                                                                                  list(treeField 5:5 450:200 55)
                                                                                )
                                                                    ?initialSize 500:250)

                                                        hiInstantiateForm(form)
                                                        hiExpandTreeItem('rootIterm nil)
                                                        foreach(i indexItermlist
                                                                hiExpandTreeItem(i nil)
                                                        );end foreach
                                                        ;To specify the double-click callback for the treeField
                                                        form->treeField->hiDoubleClickCallback='myTreedoubleclickCB
                                                        hiDisplayForm(form)

                        else
                                printf("*INFO* No valid instance at point.")
                        );end if
                    );end when
                else
                        printf("*INFO* CellView is not a layout - %s : %s" cv->cellName cv->cellViewType)
                );end if(or(cv->cellViewType == "maskLayout" cv->cellViewType == "maskLayoutXL")
            );end when(and(windowp(win) dbobjectp(cv))
        );end let
);end proc inst_Add

;for double-click callback
procedure( myTreedoubleclickCB(g_formOrRegion s_field itemSym)
let((Instid)
        Instid=hiGetTreeItemDescription(eval(itemSym))
        if(Instid==paracv then
                leReturnToTop(getCurrentWindow())
        else
                leEditInPlace(hiGetCurrentWindow()  instdb[Instid])
    );end if
)
);end proc myTreedoubleclickCB

;for tree callback
procedure( myTreeCB(name itemSymList)
let((Instid)
     while(itemSymList
                Instid=hiGetTreeItemDescription(eval(car(itemSymList)))
                if(Instid==paracv then
                        leReturnToTop(getCurrentWindow())
                else
                        leEditInPlace(hiGetCurrentWindow()  instdb[Instid])
        );end if
        itemSymList=cdr(itemSymList)
        )
)
);end proc myTreeCB

我改了一下,是不是你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改了一下,是不是你需要的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很好用,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了下,我skill不熟 ,改起来比较费劲,想先实现单纯先实现进inst ,1.如果要进下层多层cell leEditInPlac ...

快点来撸代码,有大神把功能撸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点来撸代码,有大神把功能撸出来了

牛逼,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改了一下,是不是你需要的

请教下,在schematic中实现递归查找instances,根据查找到的instance 自动跳转到instances所在的schematic,可以用什么函数实现呢?

网友(2023-05-18):
virtuoso自带的,按B就可以了,shift+b是返回上一层,b是弹窗让你选择退回到哪一层

网友(2023-06-19):
thanks for your share~~~~

楼主(2023-10-16):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能是可以实现的,以前我用过,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写。不光要指定进入层次,最好是也能指定layer进入 ...

最近才发现,X可以直接进任何层次,先点击X然后选中layer或者cell都可进入任意cell

网友(2025-06-28):
引用 网友A:
virtuoso不是有这功能

确实有这个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