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脚本抽取CDL会报error:undefined variable - mgc_rve_load

楼主(2023-04-18):
参考网上大神搞了个抽取cdl的脚本,报如下error
Error* load/loadstring: undefined variable - mgc_rve_load_export_netlist_template_file
下面是脚本代码

#!/bin/csh -f
set cellname = $2
set library = $1
set include_file = "`pwd`/source.added"

cat << EOF >! si.env
simLibName = "$library"
simCellName = "$cellname"
simViewName = "schematic"
simSimulator = "auCdl"
netlistType = "Connection By Order"
hnlNetlistFileName = "$cellname.cdl"
incFile = "$include_file"
simNotIncremental = 't
simReNetlistAll = nil
simViewList = '("auCdl" "schematic")
simStopList = '("auCdl")
resistorModel = ""
shortRES = 2000.0
preserveRES = 't
checkRESVAL = 't
checkRESSIZE = 'nil
preserveCAP = 't
checkCAPVAL = 't
checkCAPAREA = 'nil
preserveDIO = 't
checkDIOAREA = 't
checkDIOPERI = 't
checkCAPPERI = 'nil
simPrintInhConnAttributes = 'nil
checkScale = "meter"
checkLDD = 'nil
pinMAP = 'nil
preserveBangInNetlist = 'nil
shrinkFACTOR = 0.0
globalPowerSig = ""
globalGndSig = ""
displayPININFO = 't
preserveALL = 't
setEQUIV = ""
incFILE = ""
auCdlDefNetlistProc = "ansCdlSubcktCall"
EOF
cat /dev/null >! netlist
$CDSHOME/tools/dfII/bin/si -batch -command netlist

请问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亲自验证脚本没有问题啊

网友B:
先source 一下你的virtuoso 环境变量再运行脚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source 一下你的virtuoso 环境变量再运行脚本试试

是.cdsenv吗?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自验证脚本没有问题啊

代码应该是没问题的,为什么我会报error呢?奇怪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CDSHOME/tools/dfII/bin/si这个路径对吗

网友:
脚本在哪里运行的?怎么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