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前端中快速加法器,乘法器的问题

楼主(2023-04-18):
是这样的,我看了tsmc 180nm的standcell databook,里面有ADDF这个cell,但是同时肯定也有AND,XOR这些cell。

这种情况的起因是:我想要在数字IC前端的层面,设计更加快速的加法器和乘法器,我在网上搜集了很多资料,看到在RTL层面上有很多种快速加法器,乘法器的实现。然后在看到standcell databook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我之前是基于standcell只有与非或,寄存器这种基本单元来理解的,认为这些快速加法器都能在数字IC前端RTL代码的层面上实现,现在才发现有ADDF这种cell,这个的意思是,这些所谓快速加法器,乘法器,如果要涉及到将全加器电路替换成其它XOR,AND组合这样的电路的,在数字IC前端的层面上就没有意义,只能是像模拟IC的厂自己在模拟的层面上设计出电路才有意义。

然后我现在想要看一下另一部分还是用到了很多全加器,半加器的快速乘法器的实现,跟直接做乘法做一下面积,速率比较,大佬能帮我看看这样做有意义吗,还是说一定比不上乘号*实现呢

网友:
如果速度要求不是非常高,而且基本上是单cycle实现的,你在RTL上实现的乘法器还真有可能比不直接写*,让工具优化的PPA。当然在RTL上实现的乘法器,主要是高速,多个cycle完成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