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DRC的时候遇到的3个错误

楼主(2023-04-18):
画完版图跑DRC的时候遇到了这3个错误,看不太懂,有没有大神解释一下

pre.4 { @ Register Layer 29 for the entire chip
    CHIP NOT FRAME
}

Sealring.NOTE1 { @ Every circuit placed on wafer should be required to have a seal ring surrounded and the structure of seal ring should follow HHG design rule.
  CHIP_BULK NOT INTERACT sealring
  SRID NOT INTERACT sealring
}

Latchup.MUST_NOTE { @ Please refer to HG_BD180GE0G_latchup_xxxx.tar.gz for sanity latch-up check
  COPY CHIP_BULK
}

网友A:
chip_level顶层需要加sealring,如果你做的ip可以先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ip_level顶层需要加sealring,如果你做的ip可以先不管

请问这个sealring怎么加呀?
是图里这个层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sealring怎么加呀?
是图里这个层嘛?

sealring不是一个层次,可以参考一下https://zhuanlan.zhihu.com/p/44729829,这是知乎上的,侵可删,谢谢

网友B:
上面说的好,需要加Sealring,预测判断另外两个DRC错误也是跟没有添加Sealring有关联,一般来说你的layout的参考的库那边会有Sealring的cell,打开这个cell,copy过来即可。若另外两个DRC没有解决,检查一下第一个的layer29,在LSW那边右键显示layer的GDS number,找到layer 29。还有一个是latchup的问题可能是保护环没有添加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说的好,需要加Sealring,预测判断另外两个DRC错误也是跟没有添加Sealring有关联,一般来说你的layout ...

好的,我去试试,谢谢呀!

网友:
第一个是版图没有加frame层,不是你做顶层可以不用管,要是做顶层,在顶层上加frame层。第二个是没有加Sealring,不做顶层可以不加,这个是一个pcell,在工艺库里有,调过来就好。第三个应该是有额外的latch-up   rule。pdk中应该和drc  rule放在一起。和跑drc一样,跑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