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路增益

楼主(2023-04-18):
想问问各位大佬:
1、如图,为什么这个结构断环之后VF会到RF和RS之间去,而不应该是在原来的VOUT的位置嘛?

2、环路增益VF/VT等式的第一个括号里是什么东西?怎么出来的

网友A:
戴维宁或者诺顿等效(忘了哪个了),将电压转换为电流再转成电压送到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戴维宁或者诺顿等效(忘了哪个了),将电压转换为电流再转成电压送到M

嗯?麻烦大佬说的清楚一点

网友B:
关于拉扎维计算环路增益的一题。
https://bbs.eetop.cn/thread-30390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拉扎维计算环路增益的一题。
https://bbs.eetop.cn/thread-303906-1-1.html
(出处: EETOP 创芯网论坛 ( ...

谢谢老哥,看了这篇大家讨论的之后感觉确实是答案可能有错误。

网友C:
算了半天 这个答案有很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了半天 这个答案有很大的问题

嗯嗯,应该多了第一个方括号的内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