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pectre后仿网表进行后仿真

楼主(2023-04-18):
我最近在用PEX对版图进行spectre后仿网表的提取,提取好之后进行后仿真,发现结果不对,我就找原因,后来发现一个很蠢的事情,就是我把spectre后仿网表文件xxx.pex.netlist中关于电路的连接及定义部分全部删除,还能得出跟之前一样的仿真结果(当然都是错误的),如下图所示

左图是spectre后仿文件,主体部分应该是晶体管的定义和连接声明,具体我也不太清楚,然后我全部删除,变成右边这个只include了寄生参数文件这个样子,居然删除前后仿真结果不变?!原来仿真结果全部都是寄生参数的作用结果,晶体管根本没连接上电路?!请问大佬们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和前仿真结果有区别吗

网友B:
你指的仿真结果不对是什么意思,是和前仿真一样么,你这很可能仿真抽的网表不是后仿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前仿真结果有区别吗

和前仿真有区别,而且是完全不同于前仿真,后仿真的结果是错误的
我的意思是说 PEX抽取寄生参数,我选择了spectre格式,就是生成了一个网表,网表文件名称是xxx.pex.netlist,以及两个附件文件,附加文件里定义了寄生参数。xxx.pex.netlist里面定义了所有的晶体管以及晶体管和电路的连接关系,但是实际上仿真的时候,这些晶体管又像是没有连接进电路,就是说我把xxx.pex.netlist里面有关晶体管的定义语句全部删除,再仿真,仿真的结果和删除前的结果一模一样,说明晶体管没有连接进电路里,仿真结果全部都是寄生参数作用的结果

现在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网表仿真都是网表定义的连接关系,不像schematic原理图那样直观;我发的那个网表截图里面,有关晶体管的定义部分,它的端口连接的名称是线名吗?为什么仿真器无法识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仿真结果不对是什么意思,是和前仿真一样么,你这很可能仿真抽的网表不是后仿网表 ...

和前仿真有区别,而且是完全不同于前仿真,后仿真的结果是错误的。网表是后仿真网表,文件名是xxx.pex.netlist,不都是这样命名的吗?
我的意思是说 PEX抽取寄生参数,我选择了spectre格式,就是生成了一个网表,网表文件名称是xxx.pex.netlist,以及两个附件文件,附加文件里定义了寄生参数。xxx.pex.netlist里面定义了所有的晶体管以及晶体管和电路的连接关系,但是实际上仿真的时候,这些晶体管又像是没有连接进电路,就是说我把xxx.pex.netlist里面有关晶体管的定义语句全部删除,再仿真,仿真的结果和删除前的结果一模一样,说明晶体管没有连接进电路里,仿真结果全部都是寄生参数作用的结果
现在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网表仿真都是网表定义的连接关系,不像schematic原理图那样直观;我发的那个网表截图里面,有关晶体管的定义部分,它的端口连接的名称是线名吗?为什么仿真器无法识别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前仿真有区别,而且是完全不同于前仿真,后仿真的结果是错误的。网表是后仿真网表,文件名是xxx.pex.net ...

我知道你意思,现在你是后仿把电路连接关系部分都删掉了还能仿真,这就比较奇怪

网友(2023-11-07):
解决了吗

网友(2023-12-20):
大佬解决了吗 我的是c+cc结果正确  rcc结果就错误了  (相对前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