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宽摆幅偏置为什么不正确

楼主(2023-04-18):
M9不饱和

M3不饱和
偏置用的宽摆幅偏置,我尝试调整偏置的w/L比例,但是M3、M5、M7、M9中间总是有两对是线性区。

楼主:
用的umc0.18um工艺3.3v电压

网友:
1,这种全差分结构需要共模反馈电路稳定输出点在1/2VDD
2,如果你不想添加,可以试着调整VB4

网友A:
不建议你这样设置宽长比,折叠共源共栅的Cascode管子vb1~vb4所控制的管子和偏置管子不成比例,比如vb1这里偏置管子M11是10/1 & m=1,那么你折叠运放里镜像这个管子电流的管子M3/M4应该是10/1 & m=10,这样才行,可以减小失配。
你这边M3~M6复制的电流是10.5*10uA,M7~M8复制的是9.285*10uA,那么M7~M8的电流又应该等于M3~M6的电流,这就会使得M7~M8的漏端电压升高以达到和M3~M6相同的电流。这里的电压升高是相对于偏置电流管M20/M21而言,因为复制的是它的电流。

另外,像楼上说的,全差分运放需要共模反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你这样设置宽长比,折叠共源共栅的Cascode管子vb1~vb4所控制的管子和偏置管子不成比例,比如vb1这里 ...

感谢,我还想问一下如果要改成单端输出,这个结构应该如何调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还想问一下如果要改成单端输出,这个结构应该如何调整呢

最上面的和最下面的采用电流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