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mpare_gds

楼主(2023-04-19):
请问给修改前后的版图进行对比,在terminal中用compare_gds,显示 bash: compare_gds :command not found 是什么原因,谢谢大佬们的解答!

网友A:
很少以前是用这个命令的,现在用dbdiff

网友B:
试试用calibredrv

网友C:
可能是需要重新source环境;楼上说的calibredrv也好用,公司有装skipper的话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少以前是用这个命令的,现在用dbdiff

dbdiff没用过,有详细步骤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用calibredrv

calibredrv有用过,感觉没compare_gds方便、直观,也可能我很少用,界面不太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需要重新source环境;楼上说的calibredrv也好用,公司有装skipper的话也可以用 ...

calibredrv有用过,感觉没compare_gds方便、直观,也可能我很少用,界面不太熟。 请问如何重新source环境和skipper怎么使用,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dbdiff没用过,有详细步骤吗,谢谢

dbdiff -h

网友C:
引用 楼主:
calibredrv有用过,感觉没compare_gds方便、直观,也可能我很少用,界面不太熟。 请问如何重新source环境 ...

可以问一下你们主管,有一个叫.cshrc的隐藏文件,source .cshrc就可以了;skipper和virtuoso一样,在terminal里面敲skipper &就行了,前提是你们公司有装

网友D:
用drc跑就行、
input选fast xor

网友E:
引用 楼主:
dbdiff没用过,有详细步骤吗,谢谢

dbdiff  -system  GDS  -design A.gds  A  -refdesign  B.gds  B  -write_xor_rules  rules.xor _compare  text生成rules.xor文件再运行:Calibre  -drc  rules.xor查看:rules .xor .summary文件

网友:
就是calibre lvl直接对gds处理

楼主:
dbdiff -h DGS TOP_A.gds TOP TOP_B.gds TOP rule.rdb 是这样写吗?   输出并没有rule.rd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问一下你们主管,有一个叫.cshrc的隐藏文件,source .cshrc就可以了;skipper和virtuoso一样,在term ...

没有找到.cshrc文件,有权限问题吗,source .cshrc后显示 bash: source.cshrc :command not found

网友F:
老版本的Calibre带的。新版本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版本的Calibre带的。新版本的没有。

我这里61用的calibre2015版本不可以,51上可以用compare_gd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用calibredrv

calibredrv会用  只是用的少  界面不太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找到.cshrc文件,有权限问题吗,source .cshrc后显示 bash: source.cshrc :command not found
...

每个项目的工艺都有一个对应.cshrc文件,可以问一下你们领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项目的工艺都有一个对应.cshrc文件,可以问一下你们领导

好的  谢谢  我再找找   以前有看到过   那文件里面是需要修改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dbdiff  -system  GDS  -design A.gds  A  -refdesign  B.gds  B  -write_xor_rules  rules.xor _compare ...

感谢解答   dbdiff生成的文件名是 rules.xor_compare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drc跑就行、
input选fast xor

感谢解答  这个可以   我是用drc 然后选两个版图的gds, inputs选fast xor    不过以前这样弄的时候  有时候可以有时候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我再找找   以前有看到过   那文件里面是需要修改什么吗

不需要吧,应该都是在项目开始的时候配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