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LDO问题,满载正常,空载直流工作点不正确

楼主(2023-04-19):
LDO满载正常,空载不正常,不知道是否是正常的。
LDO是三级运放,外挂4.7uF电容ESR电阻我给了400mΩ。
第一级折叠共源共栅结构,第二级是电压跟随,第三极是PMOS调整管。
调整管尺寸是4800u/5u;
满载电流50mA时仿真,正常,相位裕度大约40度;
空载时,输出就会到7V了。
考虑空载时,由于PMOS调整管尺寸大,栅压高,第二级共漏管再抬一个VGS,第一级运放输出端电压都已经接近电源电压。运放不正常。
所以空载时,输出电压不是5V,正常吗?

网友A:
这个电路就这样。不是什么好的设计。外挂电容ESR似乎也太大。也许铝电解电容有这么大。

网友B:
空载输出7V?能看看空载时的仿真图嘛

网友:
电流的考虑是啥 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就这样。不是什么好的设计。外挂电容ESR似乎也太大。也许铝电解电容有这么大。 ...

我也觉得是这样,有没有可能第二级共漏管的阈值电压是低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输出7V?能看看空载时的仿真图嘛

空载的话,运放第一级输出会被拉到电源,整个运放不正常

网友C:
额外增加一路负载,避免空载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空载的话,运放第一级输出会被拉到电源,整个运放不正常

拉到电源是因为反向输入端没有跟随吧?我觉得问题不在这一级运放,或许是功率管那边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外增加一路负载,避免空载不行吗?

请问能大概说明一下如何增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到电源是因为反向输入端没有跟随吧?我觉得问题不在这一级运放,或许是功率管那边导致的 ...

对!我仿真瞬态看出来了,一开始,电压已经跟随到1.18了,这时INTVCC也到5V了,但是这时候电压还继续上涨是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我仿真瞬态看出来了,一开始,电压已经跟随到1.18了,这时INTVCC也到5V了,但是这时候电压还继续上涨 ...

看看7V时功率管那边的DC点?或许是电阻值问题?有其他信号接到功率管那部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7V时功率管那边的DC点?或许是电阻值问题?有其他信号接到功率管那部分嘛
...

没接别的东西啊,是因为功率管太大,电流大,反馈回去的电压值只能那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就这样。不是什么好的设计。外挂电容ESR似乎也太大。也许铝电解电容有这么大。 ...

还是因为功率管大,反馈回去的电压就是大,然后输出摆幅达到VIN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接别的东西啊,是因为功率管太大,电流大,反馈回去的电压值只能那么大吗
...

额,算算5V的时候,功率管应该流多大电压咯,我看你这个VGS还是有点大,有负反馈按理来说功率管会进入亚阈值产生很小的电流,环路增益之类的都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算算5V的时候,功率管应该流多大电压咯,我看你这个VGS还是有点大,有负反馈按理来说功率管会进入亚 ...

嗯, 我仿了了一下功率管最小负载电流时,VGS不至于小到让运放输出电压到VIN的电流大小,大概500uA。然后用1.18除以最下面电阻值得大小,使这条支路空载时也要承担这么大的电流,就不至于使运放要到最大输出摆幅都不能钳位到1.18V。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能大概说明一下如何增加吗。。

直接在输出和地之间串一个电阻,阻值取合适值,太大了负载电流I=V/R就小,接近空载情况;太小了就功耗浪费的大。

网友D:
萌新提问:书上反馈网络都是Ra/(Ra+Rb),这里R13~15和单独的一个大的R有啥区别,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萌新提问:书上反馈网络都是Ra/(Ra+Rb),这里R13~15和单独的一个大的R有啥区别,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

没有啊,这三个电阻其实就是串联的,用3乘m就可以换成一个电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啊,这三个电阻其实就是串联的,用3乘m就可以换成一个电阻了

哦,我以为拆开有特殊的意义,比如容易迭代修改,或者版图好做啥的。谢谢

网友(2025-08-29):
功率管漏电流大,空载的时候没地方流,只能给负载电容充电,增大输出电压,你试试ff工艺角高温下空载的输出电压更大,一般加伪负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