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图形界面和命令跑lvs的结果不对

楼主(2023-04-19):
如题,都用一样的文件,图形界面跑出来的结果是对的,但是用命令跑出来就是错的,不知道为什么?

有没有哪位高手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界面有些Option 你的rule没有

楼主:
找到差别的地方了,在图形界面的input那里直接指定文件是可以的,但是用.include的方式把文件都集中到一个文件中,然后用这个文件跑就不行。。。但是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跑完lvs应该会生成一个报告总结的文件,以我用的PVS为例是一个.cls结尾的文件, Calibre 应该也有。里面会有你用到的LVS rule的设置,对比一下就可以知道哪里不一样了。

楼主:
我看了一下,不是option的问题,就是include文件和直接用文件的问题

网友:
搞不懂你在说什么,无论用UI还是CMD实际都是先把GDS和netlist抽出来,然后一起跑。CMD跑你是要rule的,前面几行是定义layout文件和top层的,至于include,layout和netlist我没见过用include写进去的。要是还有错去看UI跑的结果的文件夹,那里会生成一个新的rule吧你用UI定义的包括进去然后再引用你选择的rule,对这他那头文件rule看看你是不是定义错了啥

网友:
输入问题,LAYOUT吃进去是LYAOUT PATH "***.gds" LAYOUT PRIMARY "TOP_NAME" 电路也是这样,UI只是把这些和OP定义的新规则一起生成新的规则文件,然后再调用UI提供的rule path,你看看生成的新规则文件和你的是不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