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C串联,等于0.5RC的原理

楼主(2023-04-19):
各位大神:
连串RC,直观讲,就是R之和,加C之和;
但是遇到个经验,可等效与0.5RC,仿真了下,从瞬态,ac角度,确实可以这么等效。

尝试分析原理:如:一个一阶系统,fp1=RC,和一个二阶系统fp1=fp2=(1/2^2)RC,甚至多阶系统,fp1=fp2=fpn=(1/n^2)RC,在-3db频率点,幅值可近似等效。

想到这里,就不知道怎么去验证了。各位大佬都来讨论下吧

仿真

仿真

电路

电路

网友A:
对于你的例子,应该0.55RC更加准确。
具体理论方法叫zero-value time constant analysis,Gray或Martin的模拟书都有介绍。
简单来说就是每次只考虑一个电容,然后算这个电容看到的电阻,从而得出RC时间常数。随后依次计算其他电容,最后把所有时间常数相加就是等效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你的例子,应该0.55RC更加准确。
具体理论方法叫zero-value time constant analysis,Gray或Martin的模 ...

多谢提供思路

网友:
最近刚学习open circuit time constant方法 看起来很有用

网友(2023-12-22):
3dB带宽都一样的,只是级联越多,3db往后掉得越快,幅度掉的速度是n*20db/dec,n是串联的RC网络阶数,前提是R和C要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