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有没有写过check 版图完整性的·脚本

楼主(2023-04-19):
check 调用库是否没load 调用的cell 是否存在 cellview 是否存在

网友:
导出gds 报错就是有问题

楼主:
想知道脚本如何实现,想最好能打出list

网友:
drc lvs干啥用的

网友:
gds 导不出来就是缺lib啊

网友A:
shift+t,save as 成文本,再处理下文本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是检查顶层版图,调用的子模块或者cells版图是否存在,可以在CIW试试这个脚本

procedure(CCSfindUnboundInstEdited(myLib myCell myview @optional (mylist list()))
let(( cv insts myMaster skipLibList)
skipLibList=list("basic" "analogLib" "gpdk")

cv=dbOpenCellViewByType(myLib myCell myview "" "r")
insts = cv~>instHeaders

foreach( header insts
myMaster= header~>master
getWarn()

if( myMaster
then
if( !member(myMaster mylist) && !member(header~>libName skipLibList)
then
mylist = cons( myMaster mylist)

mylist=CCSfindUnboundInstEdited(header~>libName header~>cellName if(cv~>cellViewType=="schematic" then myview else header~>viewName) mylist)
)

else

printf("Unbound Master: Library:%s, Cell:%s, View:%s, Missing From: Lib:%s, Cell:%s, View:%s\n"
header~>libName header~>cellName header~>viewName cv~>libName cv~>cellName cv~>viewName)

)
)
dbClose(cv)

mylist
) ; end let
) ; end proced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ift+t,save as 成文本,再处理下文本就可以了

缺东西我shift 他导出并没有提示,导出来处理完了也没知道下面有库没加,请问你是怎么处理的,对以前很多项目所用库进行整理归档,很多路径都失效了,导gds lvs drc 是可以的,但是要费算力,连配置好当时用rule文件都要试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检查顶层版图,调用的子模块或者cells版图是否存在,可以在CIW试试这个脚本

procedure(CCSfindUnb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