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噪声运放

楼主(2023-04-19):
大佬们,可否帮忙分析一下这个运放的结构啊?

自己纯小白,看别个论文东拼西凑出来的

网友:
学习不是这样搞的,你自己分析了,请教别人判断对不对,指正一下还行。从左往右依次是启动电路,偏置电路,第一级放大,第二级放大,第三级放大,第四级放大,电阻电容串接是米勒补偿。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
我的習慣在看電路時會先把current mirror找出來,給你參考
加油,試著分析看看

网友:
输入范围和输出摆幅很受限

网友:
这是一个四级放大的运放,前面是启动电路和cascoded PTAT Ibias做constant gm用。然后第一级是telescopic OTA,第二级是common source,中间级用current mirror做放大(为了改善高频性能),最后一级是miller compensation,电阻电容串联补偿RHP零点。
这个是低噪声吗?我不确定,看看电流

网友(2025-11-27):
论文可以发出来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