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 compiler报error:两个design使用了相同命名的宏定义

楼主(2023-04-19):
已经在各自design的top层使用了resetall命令
但在run dc的时候依旧报了error : Multiple definitions found for Verilog macro ' SW_RST ' :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dc在读取大量文件的时候有什么简易方法吗

网友:
两个办法,一个修改define的名字,比如I2C的前面加I2C_.
另外一个就是产生另外一个undef.v,将前面所有define的变量undefine,比如: `undef SW_RST
然后将这个文件放入到filelist里用到define的verilog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