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带隙基准噪声问题

楼主(2023-04-19):
这个噪声分析  为什么我增大了M0 M3 M2 M5 的面积 增大了4倍  噪声和噪声贡献都没变  还有为什么那个电阻R3贡献了这么大的噪声啊

网友A:
加面积只是减flick noise,thermal noise该是多少还是多少,积分下限都100Hz,看不到啥flick noise也正常;
至于R3,因为等效到输出的增益原因,本来就是噪声主要贡献源之一,手算一下看看能不能match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面积只是减flick noise,thermal noise该是多少还是多少,积分下限都100Hz,看不到啥flick noise也正常; ...

我没太学过噪声这部分 match指的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