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开关电容积分器自建立输入共模点分析

楼主(2023-04-19):
做SDADC时就疑惑过这个问题,开关电容积分器的输入共模点需不需要人为给定?
网上找过帖子,也请教过周边同事,未能得到深入解答便开展了后续设计工作。
前人的讨论帖:
差分运放共模输入电平由什么决定?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2023-04-20修改:
尝试对该自建立共模点进行了一些分析和仿真,可能存在个人理解错误之处,仅作参考,上传附件《开关电容积分器自建立输入共模分析》,免信元博客链接:
开关电容积分器自建立输入共模分析 - gtfei的日志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网友(点评):
共模电平好比是直流偏置,大家容易忽视。 其实,共模电路更难设计,就像Opamp设计难点在Bias电路一样。

网友A:
看看SC-CMFB呗,差不多的道理;
本质上还是靠phase1的时候接vcm补过去的;
假设phase1的时候输入电容上极板不接VCM,而是短接,共模就只有靠开始的复位相来稳住了,估计会慢慢飞掉;
或者phase2的时候输入电容下极板不接VCM,而是短接,共模估计也会慢慢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SC-CMFB呗,差不多的道理;
本质上还是靠phase1的时候接vcm补过去的;
假设phase1的时候输入电容上极板 ...

是的,昨晚思考了一会之后也研究了一下这个东西,主要是想弄清楚这个输入共模点虽然是自建立的,
但是他自建立的VICM电位大小跟输入信号共模VINCM、采保电路共模VCM,到底是什么关系,改变其他量,这个VICM会怎样变化。
因为VICM如果能确切的进行调整,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手动的调整到合适点,方便我运放输入对类型的选取,以及输出共模反馈电路的设计。

网友:
仔细看了你写的,分析不错,2楼提到跟SCFB近似,仔细想了下,确实神似,就是靠逐次搬运电荷,然后让该点输入共模建立起来的。能不能仿真下如果刚开始上电,运放输入端是否存在一个跟scfb一样建立过程,如"Analysis of Switched-Capacitor Common-Mode Feedback Circuit"。楼主不辞辛劳去验证这个问题,并且写了对应文档无私分享给大家,大大赞一个

网友:
不要意思,在文档里我看到那个建立过程了

网友(2023-10-17):
引用 网友A:
看看SC-CMFB呗,差不多的道理;
本质上还是靠phase1的时候接vcm补过去的;
假设phase1的时候输入电容上极板 ...

你说的对,就是这样,我现在遇到采样电容短接悬空的,需要额外电路提供输入共模,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有没有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