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问题

楼主(2023-04-19):
icc跑脚本过程中出现这个错误,我设置了多核运行,还是不行,求各位大佬指教
The tool has just encountered a fatal error:
If you encountered this fatal error when using the most recent
Synopsys release, submit this stack trace and a test case that
reproduces the problem to the Synopsys Support Center by using
Enter A Call at http://solvnet.synopsys.com/EnterACall.
* For information about the latest software releases, go to the Synopsys
  SolvNet Release Library at http://solvnet.synopsys.com/ReleaseLibrary.
* For information about required Operating System patches, go to
  http://www.synopsys.com/qrsc.
* For instructions for creating, packaging, and sending a test case, go to
  http://www.synopsys.com/testcase.
Fatal: Internal system error, cannot recover.
Release = 'B-2008.09'  Architecture = 'linux'  Program = 'dc_shell'
'232411252 232411831 1152000 232760541 167677830 167724047 167734258 167791474 153866337 153867150 154212907 153388598 153399185 153410420 150183711 149199923 232150466 233667322 233673402 233674240 232118198 232130577 232150466 233667322 233673402 233674240 232118198 232130577 232150466 233667322 233673402 233674240 232143309 232143870 145861036 145861181 145879567 145881773 145883036 134620136 134606634 9862102'

网友A:
版本太老,建议2015以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太老,建议2015以上 ~~~

但是一些简单的设计,可以正常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太老,建议2015以上 ~~~

我是这个版本Version L-2016.03-SP1 for linux64 - Apr 11, 2016 ,这个版本不行吗

网友A:
Release = 'B-2008.09'  Architecture = 'linux'  Program = 'dc_shell'
我是这个版本Version L-2016.03-SP1 for linux64 - Apr 11, 2016
====
看log 是 2008.09 版本 ??? 咋回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lease = 'B-2008.09'  Architecture = 'linux'  Program = 'dc_shell'
我是这个版本Version L-2016.03-SP ...

我icc打开的时候,就显示这个版本,不知道为啥会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icc打开的时候,就显示这个版本,不知道为啥会出现这个错误

你这明显是 dc 的 log, 跟 icc 没有关系呀

网友B:
这种问题常见,一种情况就是设计太大,服务器资源不够,导致崩溃; 另外就是脚本中存在不合理设置或者过约束,导致工具占用服务器资源占用很大,导致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常见,一种情况就是设计太大,服务器资源不够,导致崩溃; 另外就是脚本中存在不合理设置或者过约 ...

我是做cts时会出现这个问题,我的时钟周期100ns,请问set_clock_options的skew、transition、fanout设成多少合适呢

网友B:
一般工艺库ug里会有相关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工艺库ug里会有相关描述。

请问是这个文件吗,

网友:
不是,工艺库的doc里,smic库 不知道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