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cascode电流镜中给cascode管提供栅压的偏置电路中的管子也必须工作在饱和区吗?

楼主(2023-04-19):
其中M4、M5为M7提供栅压,但是很难将这两个都调到饱和区,M5需要非常宽,当M4工作在线性区的时候貌似电路也能正常工作,请问这种电路一般怎么设计。

网友A:
因为你这种low voltage的结构其实就是把M4和M5串联,结果导致M5把M4的vds压得很低,肯定就会导致M4进线性区了,你把M4做的很宽也是如此,为了减小M5上的分压,算一算就是VgsM5<VthM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这种low voltage的结构其实就是把M4和M5串联,结果导致M5把M4的vds压得很低,肯定就会导致M4进线性区 ...

好的,感谢

网友B:
可以参考razavi书上的poor man cascode,M4一定是线性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razavi书上的poor man cascode,M4一定是线性区的

网友:
不需要关注什么M4 M5,只要这里能够产生偏置电压可以将M6置于合适的工作点就可以了。同时M5和M4串联的方式肯定是有一个饱和有一个线性,他们的作用只是提供偏置,不需要纠结这个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2025-08-06):
这个结构在拉扎维第二版的英文原文是POOR MAN'S CASCODE。中文翻译是“劣质的共源共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