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Q值的意义(阻尼系数)

楼主(2023-04-19):
二阶系统的Q值有什么直观理解的方法吗?怎么可以减小Q值呢?小白对Q值这个东西很模糊。求大佬解释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呀

网友:
插眼  同样的疑问

网友:
目前得到的结论是,Q值是电感的一个特性,Q值的大小决定了带内的平坦度,一般用R和运放等效的电感。

网友:
不知道您要問的是否為這個,
Q值=I(虛部)/R(實部)
舉例:在電感中理想電感阻抗是jwL
但是電阻是什麼?一條金屬也會有它電阻值,電感又是用金屬畫的,
故layout時電感阻抗變為R+jwL
Q值可以把它視為損耗

网友:
增大电路的损耗可以减小Q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