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皮尔斯晶体振荡器电压振幅太大

楼主(2023-04-19):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8MHz的皮尔斯晶体振荡器,如下图所示,图中inverter用的是5V的电源电压。 发现的问题是:netA点的振幅非常高,-3V~10V。这样会有inverter可靠性的问题。
调试的过程中发现如下。请教下大家,netA端的振幅是由8M晶体电感储能引起的?netA端振幅不可控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1. netA的振幅随corner/temp变化很大。
2. 减小inverter中, PMOS/NMOS的W/L, 振幅会减小。
3. 增大8M 晶振模型中的ESR电阻值,振幅会减小。
4.  在netA 加入 GND到netA 的diode, netA 到VDD的diode可以将振幅减小的 -0.7V~5V+0.7V 左右

网友:
你这是仿真吧,电源电压会限制幅度,实际不会超过5V。netA端振幅过高的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降低,第一种可以在netA和反相器之间加电阻;第二种,通过串联电流镜的方式,对反相器进行限流,8M的频率,2~4mA应该够了,可以计算出来,留些option就更好了

楼主(2023-06-06):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你的回答非常的有帮助。不太确定实际中是如何做的,netA的幅度跟晶体的model相关,model中电容的大小,串接电阻的大小。反相器的大小确定了GM。感觉实际中很多是根据所选用的晶体模型,反相器的GM,来选择第一种解决办法的电阻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