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HVMOS器件的辨别,求大佬看看

楼主(2023-04-20):
自己看了书,也问过部分人,有人说2是HVMOS,3是LDMOS。我自己的想法是有场板,所以是高压管,具体是哪种高压管不是狠清楚。我看两种管子其实就是一种,只不过一种共源一种共漏。还去看了一下线路,发现2号只有一个ring且接在VDD上,我看了工艺发现两个ring的是HVPMOS,一个ring的是HVNMOS,可这不是矛盾了吗。一个ring所以是HVNMOS,但是HVNMOS的ring接在VDD上,岂不是说明P-well接VDD,所以就不可能是HVNMOS,但是也没有两个ring也不是HVPMOS,结构也不是普通MOS管,就卡住了,纠结到睡不着觉.....

网友A:
左边是DEMOS,右边是LDMOS,衬是P型,有两个环的可能是PLDMOS,做在NWEELL里面,有一个环的可能是NDEMOS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左边是DEMOS,右边是LDMOS,衬是P型,有两个环的可能是PLDMOS,做在NWEELL里面,有一个环的可能是NDEMOS ...

看了一下,两个环的是NLDMOS,有问题可以一起交流

网友:
3有两个环,所以是NLDMOS,2有一个环所以是PLD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两个环的是NLDMOS,有问题可以一起交流

我公司大佬说,只看离器件最近的环,NMOS的最近的环只能接低电位,低电位只能是GND,PMOS最近的环接其它电位。叫我别看结构,只看最近的环接什么电位,GND就是NMOS,其余的都是PMOS,老哥你觉得这种说法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公司大佬说,只看离器件最近的环,NMOS的最近的环只能接低电位,低电位只能是GND,PMOS最近的环接其它 ...

学到了,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公司大佬说,只看离器件最近的环,NMOS的最近的环只能接低电位,低电位只能是GND,PMOS最近的环接其它 ...

说得对,最近的环代表mos的bulk端。
Pmos的是Nring-Nwell接源or电位较高的中间电压
Nmos的是Pring-Pwell接地or电位较低的中间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