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cell制作

楼主(2023-04-20):
请问下制作mos管pcell时每次都是最下面con离有源区边界0.4um然后最上面的cont离有源区上边界距离浮动,有什么办法让con均匀地放在有源区上吗?使得最上和最下面cont到两边的有源区距离相同

网友A:
pcell 算法问题,有没有办法关掉cont自己均匀放co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ell 算法问题,有没有办法关掉cont自己均匀放cont

你指的是pcell打散后再移动cont吗

网友B:
这是我自己整理的关于pcell制作的流程,希望对你们有帮助。本人小白,望大神至正;

网友B:
回复楼主:在设置fix的函数里,计算好你需要的参数,cont的大小,cont的间距,cont到上边沿diff的距离,最后在重复X and Y的时候,注意fix的参数即可

网友C:
您好,我前期做mospcell 也有相同的问题,后面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可以通过辅助参考线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您尝试还有问题,可以再次联系我。

网友D:
改下你width的stretch方式
在cont的上下侧各设一条stretch line。套表格的公式(自己建个excel套公式)

网友E:
虽然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可能我只是小白菜,但是是不是可以选择两个cell拼接成一个cell,比如1um,就拆成两个0.5um然后对称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然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可能我只是小白菜,但是是不是可以选择两个cell拼接成一个cell,比如1um ...

这样会缩小的0.5um和0.5um管子拼完回比1um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前期做mospcell 也有相同的问题,后面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可以通过辅助参考线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 ...

您好,请问下设置参考线有什么具体作用,我有点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楼主:在设置fix的函数里,计算好你需要的参数,cont的大小,cont的间距,cont到上边沿diff的距离,最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会缩小的0.5um和0.5um管子拼完回比1um小的

学到了

网友(2024-01-05):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自己整理的关于pcell制作的流程,希望对你们有帮助。本人小白,望大神至正; ...

你好,我想问一下。本来昨天好好的按照你的步骤操作是可以的,但是昨天卡了一下今天pcell就再也无法生成了是什么原因呀,调出来的pcell无法改参数了

网友:
(((width-(0.39*2))+0.25)/0.47)
0.39: spacing between cont and AA
0.25: min spacing of cont
0.47: min pitch of cont

网友(2024-05-10):
有没有做过MIM电容的pcell的佬,真诚请教

网友(2024-07-04):
你这个很明显是mini模式,你改成“distrube”模式就行了。它的计算模式是,优先两侧到边的值,再对中间的值进行平均分,平均分的间距值>=设定的间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楼主:在设置fix的函数里,计算好你需要的参数,cont的大小,cont的间距,cont到上边沿diff的距离,最 ...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自己整理的关于pcell制作的流程,希望对你们有帮助。本人小白,望大神至正; ...

感谢分享,对于第一次做pcell的小白非常有帮助

网友(2024-08-27):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自己整理的关于pcell制作的流程,希望对你们有帮助。本人小白,望大神至正; ...

你好,为啥我做出来的孔位置都偏了

网友:
问一个问题,什么函数能在ct空生成后居中,我设计出来的都是等间距生成,甚至在距离不够时没有ct孔

网友(2024-12-13):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前期做mospcell 也有相同的问题,后面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可以通过辅助参考线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 ...

大佬,我现在就是没明白辅助参考线对cont复制的作用是什么?有点疑惑。

网友F(2025-07-15):
引用 网友D:
改下你width的stretch方式
在cont的上下侧各设一条stretch line。套表格的公式(自己建个excel套公式)
...

大佬 有点没看明白 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大佬 有点没看明白 能详细说下吗

那个方法已经老了,建议把virtuoso简单做下的pcell转出成skill code.
直接改算法比较方便。
其实讲起来就和你做数学一样。
width的 Y坐标 就是轴的A B 两点。(通常是0点,和width值的Y点)

这道题也就涉及几个可以自定义的变量,
width
cont_pitch = cont_size + cont_space
cont_size
cont_to_edge  (你希望的cont到AA边沿的最小距离)

1)算可以配置的最大cont array个数
array = fix((width - cont_to_edge*2 - cont_size)/cont_pitch + 0.001)+ 1
2)算初始cont的矩形Y坐标
(width - cont_pitch * (array - 1) - cont_size) / 2
3)  用for循环实现cont array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方法已经老了,建议把virtuoso简单做下的pcell转出成skill code.
直接改算法比较方便。
其实讲起来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