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帮帮忙啊,仿真出问题了,显示不收敛

楼主(2023-04-20):
这是电路图,仿真dc电压0-7v

然后把dc仿真范围换成0.1v-7v就问题解决了,请问一下具体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你试试Vg从负扫到正的看看,是不是过零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Vg从负扫到正的看看,是不是过零点有问题

不行,0或者0以下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