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问题请教set_max_transtion set_max_fanout 等

楼主(2023-04-20):
在综合阶段一般是需要设置一下
set_max_transtion
set_max_fanout

set_max_capacitance
这些内容应该可以在lib中找到,但是如果有些lib没有这些定义,如下图,应该怎么max_transtion max_transtion max_capacitance设置呢??????

应该怎么max_transtion max_transtion max_capacitance设置呢??????

网友:
这个一般会根据经验值来设设置

欢迎加wx: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