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iberate 生成lib时index和capacitance出现异常

楼主(2023-04-20):
在用Cadence liberate抽取IO lib时, 发现PAD pin的capacitance比仿真出来的大很多, 而且对应的index_2的值不是在template和define_index里面定义, 如下图实际的lib所示

designer确认capacitance大概在0.7左右, 同时我在define_template和define_index里面定义的index_2是0.015 0.005 0.15 0.3 0.6
不知道有没有了解这种问题的

网友A:
求用Cadence liberate抽取lib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用Cadence liberate抽取lib方法

公司的拿不出来啊

网友(2023-08-08):
引用 楼主:
公司的拿不出来啊

我有个疑惑,我是利用软件自带的示例去做的,但是导入工艺库怎么会报语法错误呢?

网友(2024-04-19):
我也遇到了,请问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可能是因为lib计算pincap的方式和仿真用的方法不一样,通常仿真用的都是交流求虚部的方法,但lib用的是tran。当然,和设置关系也很大,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广告: 接模拟IP/IO k库外包,速度快,准确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