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和LVS界面多出了1个选项

楼主(2023-04-20):
大家好,出现了1个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如何关闭这个选项。

最佳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这是用户自定义设置,您可以在drc界面 setup-->preference-->starup 中将show customization 选项不 ...

。。。

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

网友A:
您好,这是用户自定义设置,您可以在drc界面 setup-->preference-->starup 中将show customization 选项不勾选即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每次打开drc或者lvs的时候,都会弹出1个sustomization settings窗口。请问这个应该如何关闭,不 ...

网友:
试了3楼的方法的确不行,继续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每次打开drc或者lvs的时候,都会弹出1个sustomization settings窗口。请问这个应该如何关闭,不 ...

就是这个窗口

网友:
你把自己厚铜文件前面的勾取消就可以了,这个是类似辅助文件

楼主:
算了,不做了。辞职了,谢谢各位。这个分不知道怎么分就给回答数字最多的这个兄弟吧,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