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apeout的版图要做flatten吗?

楼主(2023-04-20):
版图设计完毕要传给foundry了,需要把版图处理成flatten吗?那样size会大很多,如果需要flatten是什么考量呢?

网友:
用了别人IP吗?

网友:
貌似有公司有这要求,说实话不是很懂这样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一般找中介代理去流片的,gds会flatten,因为hierarchy的gds可以直接反向出整个芯片的电路hierarchy。

网友:
看公司要求了,有些公司有这种要求,有些没有要求。

网友(2023-09-08):
貌似有公司有这要求

网友A:
技术角度肯定不要这么做,尤其先进工艺,到FAB后还要有很多后续处理(EB,OPC等等),FLATTERN后极大增加后续处理的工作量。

基本上要求这么做的公司,都是某些其实么什么技术含量,还自以为有,觉得这样能保密的公司。

网友(2024-06-05):
引用 网友A:
技术角度肯定不要这么做,尤其先进工艺,到FAB后还要有很多后续处理(EB,OPC等等),FLATTERN后极大增加后 ...

EB是什么处理?用calibre把gds数据经过布尔运算转换成最终mask数据吗,EB是什么的缩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