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XA数模混仿,部分信号digital没有转成analog

楼主(2023-04-20):
最近在做VCS+XA的数模混合仿真。
数字包模拟,verilog加virtuoso出的spice。已经成功了一些小规模的项目。

但是用了一个很大的spice,出现部分信号转模拟失败的问题:(如图中红色部分)

看xa的log中,只有提示部分转换失败的原因是未接:

此外仍有约100个信号,没有找到原因。
(module申明、例化、连线和a2d配置都查了,一一对应)

有比较熟悉的大佬,帮提解答或者提示下,去哪定位吗?

网友A:
d2a和a2d的约束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3-06-26):
引用 网友A:
d2a和a2d的约束有没有问题?

这么多信号,它们的d2a和a2d配置给都的一样。但仿真结果中,红色部分信号没转成analog,绿色成功

网友:
我记得不能使用通配和inst外assign连接,要例化inst时在端口连接

楼主:
反正最终定位是该spice的问题,很多规模小的spice都正常。
但是具体什么问题导致了xa的bug,还不清楚